[求助] 关于FFT的ip,exponent scale怎么控制啊

楼主(2010-07-09):
请问quartusII中使用ip做fft和ifft,其中的exp scall怎么控制呀,也就是精度怎么来做。对于变长度的或者exp在改变的情况,又怎么实时控制呢?
有哪位仁兄知道,麻烦您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其中的exp scall”为exp scaling

楼主:
问题补充:当做fft以后然后再做IFFT,exp scaling 会变化,怎么调整?,如果最后调整的话,势必会增加数据的宽度?若原来是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假如exp scaling 为-11,调整后不就是std_logic_vector(20 downto 0),增加了11位,即乘以2^11,这样不但会增加硬件资源占用,而且影响后面的数据位宽,但是不调整的话,由于精度问题会影响数据的正确性^……,有谁熟悉,请指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2012-05-29):
您好,麻烦问一下你做过的这个quartusII中使用ip做fft和ifft的工程还有吗,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