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关于SILVACO在linux下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安装完RED HAT LINUX后,怎么不能虚拟机怎么不能连接网络呀,我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同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是不能连接网络ping VMnet8和VMnet1都没有,我试着先安装silvaco,结果SFLM也过不去,怎么办哪

楼主(2010-08-30):
怎么没人理我呢,高手指点一下嘛

网友(2011-01-06):
你把你的虚拟机的桥接方式改为NAT方式,重启应该就行了

网友(2011-02-10):
5#说的没错,如果还不行,进入虚拟机,打开终端,
输入gedit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打开文件后在最后加入
check_link_down()
{
return 1;
}
保存退出
终端里输入
ifdown eth0回车
ifup eth0回车
再试着ping 一下就可以通了吧

网友:
但是我的软件也没有装上阿,谁给个详细的安装教程

网友(2014-03-19):
这个跟silvaco的安装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就是linux的问题

网友(2014-10-09):
SFLM_SERVERS这个怎么添加环境变量呀

ubuntu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