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的一个Path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版图中画Path,在第一个拐弯之前,如果距离过短,会有warning提示,这个在后面会不会出现问题?报出这个warning有什么提示意义呢?
这个在转换为polygon后,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主要是path的长度不能小于宽度,否则会提示,这个问题在tape out到foundry时会检测出图形问题

楼主:
如果path的长度小于宽度,那这个path与同样尺寸的多边形的区别是什么,如果化成一样形状的多边形是肯定不会提示这个warn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