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 看内部某器件参数

楼主(2010-07-10):
我要看一个电路中某个模块的内部一个器件的参数
用Hspice什么表示
比如我要看I0中的I1模块中的M1器件流过的电流
用Hspice什么写
.print I(????)

网友:
如果想只是输出文本结果:
.print i(xIO.xI1.MM1)

如果想只是输出图形结果:
.probe i(xIO.xI1.MM1)

楼主:
谢谢xiangfu2004
回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