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噪仿真问题

楼主(2010-07-10):
各位大牛,我用SpectreRF仿真VCO的相噪时,为什么不见有白噪声的贡献呢(见下图1)?相噪谱基本上没有-20db/dec的线段,差不多直接由-30db/dec过渡到0db/dec。我设计的VCO是四级差分环形结构。还有一点就是失调频率接近0时相噪为什么会大于0db呢?很奇怪。用HspiceRF仿真情况基本一样(见下图2),不见有白噪声贡献,只是失调频率接近0时相噪小于0db。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啊,在线等!

楼主:
1# xiangfu2004 还是没有人回答么?期待大牛啊

楼主:
很困惑,最近在提取设计的PLL噪声参数,用于预测PLL的噪声性能,没提取出来工作没法继续进行啊……………顶起

网友:
flicker corner freq high, or/and waveform not symmetrical enough

楼主:
4# sundial88 为什么输出波形不够对称会使闪烁噪声转角频率很高呢?这个高得有点离谱啊。

网友:
没做过VCO 但是用过一点点的ADS 不知道spectre里面怎么仿真相位噪声的
个人觉得如果这是一个频率仿真的话 器件的白噪声自然没有考虑进去 噪声的随机性怎么表达到波形然后再反映到相位呢 不知道

网友:
SEPCTRE SIM 的那个不对。。。可能是设置的不对。很低的频率部分不用看,模型不准。从1K仿起可以了。。

网友:
回去看看Tom Lee的书,phase noise 一章。
还有看一下spectre 里的noise contributor, 一个一个的设法减少。
你的仿的正的相位噪声不对。应该都是负的。

楼主:
6# moody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哈,首先,随机信号的时域的瞬时特性确实不能够预测,也就是不能用瞬态波形来表示。其次,由于随机信号能量是无限的,这样它也就不能直接采用傅里叶变换到频域采用频谱来表示。第三,既然时域的瞬态、频率的频谱都不能表达随机信号的特性,就只有采用新的方法了。对于大多数的随机信号而言其平均功率是可以被预测到的,也就是可以用它了表示随机信号的特性,这样就引出了功率谱密度这个概念,它被定义为随机信号在频率为f、带宽为1Hz内随机信号具有的功率。因此我们可以用相位噪声谱在表达相位噪声在不同频率时的大小。

楼主:
7# liushangpiao 我也怀疑是设置得不对,SpectreRF VCO workshop里面有一段话:The Sidebands field is set to a Maximum sideband of 15. In this case,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up-converted 1/f device noise to the oscillation frequency, which is manifested as phase noise.仿真波形不对,我怀疑是Sidebands field设置用问题,对于差分环形结构该怎么设置没有经验。置于低频部分的大于0db我也觉得是模型不对,HspiceRF在低频是采用洛伦兹算法限制了使得低失调频率是小于0db,这个倒不是关键,关键是没有白噪声贡献,苦恼

楼主:
8# sundial88 哪章看过了哈,像liushangpiao  说的,这个可能确实跟模型相关,至少目前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
估计spectre 设置问题。 下面是我仿真的图片

1/f3 和1/f2 1/f的噪声渐变的,不是像paper上面说的那么直观了,但是你的corner很明显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楼主:
13# ipmsn5 嗯,corner倒是比较明显,只是1/f2噪声区间太短了,看上去像没有,我再调调设置

网友(2022-04-12):
pss+pnoise忽略了大信号的影响,导致低偏频处相噪不可信,需要打开iorentzian选项,这样出现的相噪才会符合洛伦兹分布,近端不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