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新手请教

楼主(2010-07-10):
if you are given a .ddc file you know that this design has been synthesized or compiled. true or false? and why? 另外那个.ddc文件时什么文件的缩写啊?

请教,谢谢啦!

网友:
.ddc文件是dc高版本软件生成的一种数据格式文件,它是.db文件的最新改进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综合需要的setup设置文件读进dc,再把ddc读进来,就可以再现原来的综合情景,其实ddc就是session

楼主:
6# hitten [/
再现原来的综合情景?不太能明白,请教

网友(2011-06-20):
要先把setup文件读进去才可以读ddc文件,楼上说得很好

网友(2011-08-16):
回复 楼主:

    把ddc重新读入DC中,设置好library, link成功后:

    sizeof_coll [get_cells -hie -filter is_unmapped==true]

    如果为0, 则是综合好的ddc, 如果不为0, 则ddc包含未综合的部分(或者全部没有被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