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三片FPGA级联如何配置

楼主(2010-07-10):
我将三片Xilinx FPGA以菊花链的方式进行连接,并以串行加载的方式对三片FPGA进行配置。问题:第一片FPGA模式M0=0,M1=0,M2=1;最后一片的配置模式可以置为M0=1,M1=1,M2=1。那么,中间的这一片应该设置为什么模式呢?中间的这个选择为slave mode,即M0=1,M1=1,M2=1,能正常工作吗?
谢谢回复。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哥们儿给解释一下的?

网友:
是通过JTAG还是PS加载? 三个FPGA的M0,M1,M2设置相同就行吧?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看看!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
不过多个FPGA的开发板,用JTAG配置是串在一起的
可以找个多个FPGA的开发板的原理图研究研究

网友:
参考JTAG的串联即可

楼主(2010-08-13):
看到的JTAG串联一半都只有两片FPGA,三片以上的一直也没有找到。有点郁闷呢。
三片FPGA到M0,M1,M2都设置成一样是不行的(回3#)
JTAG似乎可以,但也不能每次上电都这么作,太麻烦了。还是想从SRAM中读取数据是正路吧,^_^(回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