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S$的IIP的RTL源代码?

楼主(2010-07-10):
最近拷到一个别人的USB的IIP的WORKSPACE, 我用CORECONSULTANT试了一下,可以打开,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生成一个新的WORKSPACE ,但是RTL代码都是加密的。

请问各位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办法看到源码了?

谢谢~~~

网友(2013-09-10):
共享下iip吧,需要licese就可以生产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