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lvaco(windows)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我安装SILVACO(WINDOWS版)的时候,把rpc.sflmserverd.exe拷贝到下面的路径sedatools\lib\rpc.sflmserverd\8.0.6.R(而不是8.0.3)\x86-nt替换原来的文件。
然后
在快捷方式中运行Start Server
确保下面的系统服务启动:
Standard Floating License Manager (SFLMSERVERD)
会要你设密码,随便写一个就行。”不知道怎么执行
最后SFLM_ID替换什么呀,Silvaco.lic中的内容很多呀
v "SFLM License File"
# silvaco.file ASCII version=1.8.20 format=1

Copyright "Sflm license Tue Jan 10 2006 09:34:33 GMT-8 (Pacific Standard Time) from SILVACO"
VERSION 5
GENERATED "Fri, 01 Dec 2006 17:34:33 GMT"

VENDOR Silvaco
LICENSE_ID Silvaco_12345.6

# LICENSE_VALID_FROM          30:Oct:2006
# LICENSE_VALID_TO            30:Jul:2016
# CUSTOMER_NAME               Silvaco Inc.
# CUSTOMER_CONTACT            Silvaco Man
# CUSTOMER_CONTACT_EMAIL      support@silvaco.com
# CUSTOMER_CONTACT_TEL_NO     404-123-171
# CUSTOMER_ADDRESS            US
#

# ====================================================================
MAINTENANCE_DATE "Thu, 01 Dec 2016 08:00:00 GMT"
# ====================================================================
#LICENSE_STATUS                     Purchase
LM_HOSTIDS XXX
NL_HOSTIDS
START_DATE "Fri, 01 Dec 2006 08:00:00 GMT"
END_DATE "Thu, 01 Dec 2016 08:00:00 GMT"
# Floating Products
# ======================
USERS 999

# ===============================================================
# DeckBuild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 ===============================================================
# Atlas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3
MODULES 15
MODULES 16
MODULES 17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MODULES 23
MODULES 24
MODULES 25
MODULES 26
MODULES 27
MODULES 28
MODULES 30
MODULES 32
MODULES 33
MODULES 34
MODULES 35
MODULES 36
MODULES 37
MODULES 38
MODULES 39
MODULES 40

# ===============================================================
# Athena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3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4

# ===============================================================
# SSUPREM3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6
MODULES 0
MODULES 1

# ===============================================================
# SmartView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6
MODULES 0
MODULES 1

# ===============================================================
# TonyPlot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 ===============================================================
# UTMOST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 ===============================================================
# SmartSpice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2
MODULES 14
MODULES 16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MODULES 23
MODULES 24
MODULES 25

# ===============================================================
# SPICEGUI FRAMEWORK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0
MODULES 0

# ===============================================================
# SPICEDECK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1
MODULES 0

# ===============================================================
# Gateway
# ---------
MODULE_CLASS 3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MODULES 13
MODULES 14
MODULES 15
MODULES 16
MODULES 17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 ===============================================================
# Simucad AMS
# ---------
MODULE_CLASS 4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 ===============================================================
# SFLM  CPL
# ---------
NL_HOSTIDS
END_DATE "Thu,  1 Dec 2016 13:00:00 GMT"
USERS 10
MODULE_CLASS 0
MODULE_GROUP 1
MODULES 1
MODULES 2
KEY 1FdbNM3iKK9l
EOF 4637830848
=

请高手指点,是在是搞不明白

网友:
LM_HOSTIDS改一下就好了
这么简单

楼主:
我改了,可是还是没有效果呀

网友(2014-03-19):
这里有人有linux64位的silvaco安装资料吗?

网友:
就是改一下ID就解决了么

网友(2014-06-08):
为什么改了ID没用?win版的

网友(2017-02-07):
怎么赚取信元呢?难道只有默默地发帖么

网友(2018-01-13):
新版貌似还要改下时间,我全加了20年,,,

网友(2020-04-20):
please sharing help me file instal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