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XO 幅度问题

楼主(2010-07-10):
请问:这种DCXO不用限幅电路的不足是什么?仅靠MOS的非线性来达到稳定是否会带来较大失真和噪声?

网友(2011-05-20):
通常I是可以通过Register调节的
其次,幅度越大相位噪声越好,不会变差。
失真的频率都是没有gain的,所以大多被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