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parti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1):
soc encounter中partition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什么样的设计需要采用partition??

网友:
电路规模很大的场合,需要将版图分成几个partition,每个partition单独进行设计。

网友:
一楼是正解~

网友(2010-09-03):
2# lyjren 长知识了

网友:
It depends on Hier or Flat implementaion:
Hier Implementation, you partition your designs into some blocks(phyical and logic match) so that each block can implement individually.
Flat Implementation, you define regions/groups to guide the placement to place the design based on your guidelin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学习了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學習到了 感謝大大教學

网友:
partition就是模块的意思,

block/module ,

网友:
就是把一个大设计分成几个小模块单独做布局布线了!

网友:
一开始就可以分成多个部分做?还是等floorplan做完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partition是前端做还是后端做,如果是后端做,那么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su yu hierachical de flow

网友(2012-12-21):
我来试着回答看看。
WHAT?
Hierarchical是:
第一,A design打裂成更小的sub-designs or partitions.
第二,The partitions分别placed and routed.
第三,The top level and partitions重组for top-level timing and SI分析before tapeout.

WHY?
1.Hierarchy对每个block更紧控制,因为边界定义好了。
2.你能消除data size的问题和工具能力的局限。
3.通过降低data size和实现Hier的同步并行设计,Hierarchy能减少设计时间。
4.你可以通过Geography和Experience,合理调配设计团队的结构,使每个design engineer各尽其用。
5.你会有更简单,更快,更独立的ECO support。
6.Hier可以reuse。

网友:
你回答得不错,我们做design的时候遇到的往往不完全是timing,power,size的瓶颈,有时候甚至是machine的瓶颈。比较大型的设计需要更大memory的服务器,更多的CPU,更多的电力,更多的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这里面的成本就会不断增高。对于EDA tool来说,design的runtime也是客户衡量产品的重要指标。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采用Flatten的设计比Hier的设计对于工具来说更加容易close timing,但是为什么仍然还要存在Hier flow呢?这就是受限于我们的软硬件设备,以及我们EDA 工具的性能,不得已必须拆分设计以提高设计效率和缩短上市时间。但是,边界的定义和划分又不断在影响着block和block之间的通信。如果还要再采用Low power设计,那简直就是对clock 设计的摧残。

这个问题一不小心说大了

回到Partition,这就是Hier flow的第一步。从chip level分割出若干个blocks,将它们进行partition,再save。save之后的dir里包含了一个top level和若干个block level,然后可以将这些dir指派给任意designer进行工作。 当block implementation之后,需要将每个block进行抽取ILM模型或者FlexILM等等。回到top level,将这些ILM模型specify给top,然后flattenILM,那么在top level就可以看到整个chip的全貌了。

那么为什么要用ILM模型呢?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再开个帖子,来询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设计并不十分大,而且我的机器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工作,那么是不是没有必要进行分模块设计了呢?如果不考虑机器的原因,(假设机器的非常牛X的)那么分模块会不会降低设计整体的性能指标呢?

网友:
As I said before, we prefer the flat-flow rather than the hier-flow, even a smal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