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空载时候的相位裕度

楼主(2010-07-11):
现在做出来的LDO,在负载电流1mA到300mA时候相位裕度(PM)都是够的,但是在空载的时候,PM不够。而且其实从空载到1mA之间的电流范围内,也是PM不够的(我懒得管了)。请问下,空载时候PM不够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是不是这样子的话,ldo就不能工作在空载情况下了。这样子的LDO是不是有点“残废”啊?
呵呵 高手请教,多谢了。@

楼主:
再顶顶!还有,竟然发现空载时候 高温下EA工作不正常了。。。囧啊

网友A:
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空载时,power mos的gm最小,不知道是不是因此导致你的LDO输出极点向低频移动,因为不了解你的架构和外围条件,只能大概猜猜。

网友:
同问  空载时,power mos的gm最小? 什么意思

网友:
空载时没电流呀!

网友B:
补偿方式是什么?

网友:
要看设计中主极点和次主极点的设计在什么位置。

楼主: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一般都是关闭的,在这种情况下说power管的gm最小,也是可以说的。我这里的原因是:要关断power管,所以power管的栅端电压就需要很高了,结果直接导致EA的第二级工作在线性区,增益为负。这也导致了第一级输出端电压的不正常,从而整个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空载时,power mos的gm最小,不知道是不是因此导致你的LDO输出极点向低频移动,因为不了解你的架构和外围条件,只能大概猜猜。
引用 网友A:

楼主:
零极点抵消补偿。在环路中引入一个零点,抵消EA第二级的极点或者输出极点两者中的一个。运放的第一季极点在高频处

补偿方式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网友(2010-08-15):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EA是什么结构?

网友(2010-11-24):
应该是输出极点移动了。

网友(2011-04-26):
LDO的相位裕度要多少才比较好

网友:
按楼主所述的轻重负责情况下计算,输出极点变动范围有300倍左右,所以应该是系统的主极点和次级点以及补偿零点的位置不够理想吧

网友(2012-03-18):
怎么才能一次多点信元啊

网友(2012-05-23):
还要研究相位,很高深啊

网友(2015-08-07):
同样对这点有疑惑呀

网友(2016-04-06):
楼主,请问该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负载电流小于100uA时,不稳定

网友(2020-11-20):
同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04):
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空载的时候,调整管无法驱动,没有工作,所以相位裕度就不存在了

网友:
空载时候可以不到60度吧应该

网友(2023-07-21):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的VG都顶的很高了吧,那EA级都应该已经死掉了吧,萌新最近也在学习LDO,看到论文一般都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