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纯数字电路lvs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大家好,在只有数字电路的版图,有必要做lvs检查吗?

网友:
当然 需要 。做lvs又不 麻烦,做一做有啥关系呀

楼主:
strivenbu兄,您好,我能不能告诉我纯数字电路的lvs的过程应该是.gds的版图文件和哪个.v的网表比对吗?

网友:
综合后网表

网友:
。。。。小心被误导

网友:
真是被楼上的几位吓着了。数字也好,模拟也好,流片之前LVS是必须要做的,不可能靠人眼一个晶体管一个晶体管的去检查,LVS = layout versus schematic,为的是保证版图实现和电路原理图一致。不是什么verilog和schematic的比较,那个你可以做LEC(logic equivalence check),有candence的Conformalh还有synopsys的formality可以做.

楼主:
你好,你说的要做LEC是对的,谢谢你的提醒,但是,你说的数字电路的LVS是.gds文件和谁比对呢?

网友:
.gds VS. .cir/.cdl (schematic extracted netlist, i.e. spice netlist)

网友:
不做LVS的话,你的boss会让你去流片?

网友:
lvs每一步都需要。

网友:
哈哈,当然需要的,必须的

网友:
是layout和PR后的带pg的网表进行比较。

网友(2013-10-23):
xiexie, who can tell me the w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年前的帖子都翻出来了都 .....
导出.v的网表先 在导出gds(就在这步骤用map转了或者导入的时候转,建议这个时候转了)..把转后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一个新库中。这个时候是没有地下的cell的,你可以吧stdcell的gds也导入到这个库中或者在导入到新库的时候关联下stdcell库也可以(关联的话你得把stdcell的gds先导到一个新库库中)...... 这个时候的gds搞完了 注意label对不对...  这个时候在用v2lvs把你前面导出的.v的网表转成cdl的形式...这个时候.cdl和gds都有了 就可以lvs了......
v2lvs要是不会用就上网查吧,很简单的一一说出来得打很多字额....我挣几分真不容易啊!!!!!

网友(2013-12-24):
一定要做

网友(2015-06-18):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昨天还在纠结怎么做LVS,谢谢

网友:
.gds 和 .cdl文件做LVS验证,我们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