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虾,关于Verilog中三目运算符的用法

楼主(2010-07-12):
就是这个  out=s?a:b;
这个用法只能用在assign中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always initial都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那能够用非阻塞赋值如“out<=s?a:b;”吗?

网友:
回楼上
可以
你这相当于
assign out_t=s?a:b;
always@(...)
out<=out_t;

网友:
这条语句就相当于一个if---else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