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ADS2009U1,license还是出错呢?

楼主(2010-07-12):
为什么我安装ADS2009U1,license还是出错呢?

到底该怎么安装,请大家指教啊,谢谢

楼主:
谁给指导下啊?谢谢

网友:
用2009的license好像不行。

网友:
期待2009u1的license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的错误!安装不成功!

网友(2011-01-12):
me too, please help!!!

网友(2011-12-17):
me too, please help!!

网友(2012-05-04):
可以的,要选对.DLL文件

网友(2012-12-18):
米兔~~一样的错误~使用远程桌面连接启动会出现在这样的错误报告,但是直接在机子启动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求教高手指导~

网友(2013-02-04):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是试着装远程,然后出现上面提示。亏得看到你这个回复,联想到matlab也不能在远程桌面下用。具体原理我不知道。估计是有显示端的选择问题,总之用teamviewer就可以跑ADS 2009 U1了。不知道之前的版本有这个问题吗?还是这一版的新问题?

网友(2013-03-06):
me too!!苦恼了两天了,重装了了好几次了,还是一样的错误,话说这破解文件有问题么。。。高手在哪里?????  我是直接电脑上启动,不是远程。。。

网友:
系诶系诶iii

网友(2016-11-12):
回复 网友B:
能发一个ADSD209软件安装及软件下载地址吗 谢谢

网友(2017-01-24):
我也不能运行,半个月天天试还是不行?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弄一下,
重谢5000信元
32位的平板win10系统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B:

   选择哪个.d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