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JTAG

楼主(2010-07-12):
JTAG在CPU调试过程中,是将程序先下到SRAM中的吗,谁知道这里边的详细过程。

网友:
不一定是down到 SRAM了,就看你上位机软件地址怎么设置。一般是先停机,再下载程序。更细节的东西要看你想知道什么样的内容了。

网友:
看CPU类型.

网友(2010-08-21):
只要是CPU可执行得存储器就行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学JTAG
不明白~不是有个IDCODE指令,直接就可以看到了吗

网友(2011-01-11):
调试和断点要用到ARM中的ETM模块,专门用来支持debug的。

网友:
不实的,你自己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