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异步BOOST DC-DC高手

楼主(2010-07-12):
问题是这样的,
电路是个异步升压DC-DC,
用于驱动LED,
但是在启动的时候,(没有加软启动)
发现会有些小幅震荡,
如果定义N型功率管开启为时钟第一相位,
肖特基导通位时钟第二相位,

则在某些时钟内,在时钟第二相位可能发生振荡,
这时N管关断,电感对负载充电,
其振荡周期约为10pS,
输出电压的振幅约为12mV,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是这样的,
电路是个异步升压DC-DC,
用于驱动LED,
但是在启动的时候,(没有加软启动)
发现会有些小幅震荡,
如果定义N型功率管开启为时钟第一相位,
肖特基导通位时钟第二相位,

则在某些时钟内,在 ...
引用 楼主:

工作模式是ccm,dcm还是cdcm?

楼主:
是 电源通过电感 、肖特基二极管 、 负载电容和负载LED ,再到地,地和电源之间有个电压源,这个环路路发生振荡

网友:
confiope太厉害了,从LDO到Buck再到Boost全亲手设计过,羡慕!
本题不会,帮顶

楼主:
confiope太厉害了,从LDO到Buck再到Boost全亲手设计过,羡慕!
本题不会,帮顶
引用 网友A:


LDO 没能量产,失败告终,
BOOST,摸索中……
都是懂了点皮毛而已

网友:
怎么跑到第三页了,帮忙顶起!

楼主:
怎么跑到第三页了,帮忙顶起!
引用 网友A:


谢谢哈,

这个问题主要是影响仿真速度,太慢了
至于流片后有没有坏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A:

    发现小郭同学,你现在也应该蛮厉害了吧

网友(2011-08-20):
这个不是很理解 跪求指导啊

网友:
你补偿没做好,或者振荡器有问题,再者也有可能软件的问题,时间控制不好振荡器不收敛,仿真不出结果。

网友:
到底是哪出問題呢
好想知道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奇怪。楼主说的那个环路似乎也不存在,因为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截至。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电路存在条件稳定点呀,上电的时候造成不稳定了

网友:
10pS?仿真结果吧?不用管它,只是影响你的仿真速度吧。这么快不可能是boost的环路引起的震荡,应该是内部某个小模块的震荡,或者纯粹就是寄生的RC震荡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对的,与仿真精度和初始态设置都有关系,
流片后看不到这个现象

网友(2012-03-12):
有流片结果了吗? 跟上述分析结果相同吗?

学习中。。。

网友(2016-09-21):
回复 楼主:
大虾,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异步boost在上电时,会有不受控的过冲电流吗?当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