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2):
现在想编一个makefile,文件的依赖关系为一个列表,不知道怎么编写

task: file.f
   vcs -o task -f file.f

这个file.f里是文件列表如
a.v
b.v
c.v

现在这个makefile没有办法正常运行,task只依赖file.f文件,不能依赖里面的文件

请问怎么依赖列表里面的文件?

现在file.f里的文件很多,而且很多软件都支持-f命令,

我想问,大家的makefile是怎么编的啊?

网友:
task: file.f a.v b.v c.v
   vcs -o task -f file.f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

楼主:
不是啊,那个文件列表里很多文件的

网友:
FILELIST=$(shell cat file.f)
task: $(FILELIST)
   vcs -o task -f file.f

网友:
FILELIST=$(shell cat file.f)
task: file.f $(FILELIST)
   vcs -o task -f file.f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两位高手,但是我试过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