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ce 原理图中元件移动(或其他操作)后元件不见了,有图,求解答!

楼主(2010-07-12):
刚装的Cadence IC610,在原理图输入中遇到一个问题:当使用“移动”、“复制”等这一类操作的时候,元件就不见了,在新的位置(比如移动到的那个位置)是黑色的,看不到元件,就好像那一块区域显示不出来,但是我用【,】这些操作来调整窗口大小的时候,又能够显示出来,原理图输入中其他操作命令都是这个情况,望达人解答,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解决,感激不尽!
另外,想起开始安装好的时候,有个现象,就是analog.lib这些基本库没有自动的加在Library中,都是我自己找到位置后手动添加的,我同学说他的转好后就已经自己加上去了,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
最后,贴上里icfb&启动时候加载的一些项,以及使用move命令时的问题演示,谢谢!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还没有使用move时原理图所示

还没有使用move时原理图所示

还没有使用move时原理图所示

使用move后的情况

使用move后的情况

使用move后的情况

调整窗口后又能显示出来了

调整窗口后又能显示出来了

调整窗口后又能显示出来了

网友:
pc机的分辨率要调低一点,256的最合适,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0-08-11):
Cadence IC是做IC的吗,这个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估计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正常,估计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服务器太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