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看看 灰度化C程序,有几行不懂

楼主(2010-07-1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io.h>
#pragma pack(1)
#define R 30
#define G 59
#define B 11
#define ONE 0
#define ZERO 255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 bmfh
WORD bfType; // 位图文件的类型,必须为BM
DWORD bfSize; // 位图文件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WORD bfReserved1; // 位图文件保留字,必须为0
WORD bfReserved2; // 位图文件保留字,必须为0
DWORD bfOffBits; // 位图数据的起始位置,以相对于位图文件头的偏移量表示,以字节为单位
} BITMAPFILEHEADER;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bmih
DWORD biSize; // 本结构所占用字节数
LONG biWidth; // 位图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LONG biHeight; // 位图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WORD biPlanes; // 目标设备的级别,必须为1
WORD biBitCount;// 每个像素所需的位数,必须是1(双色),4(16色),8(256色)或24(真彩色)之一
DWORD biCompression; // 位图压缩类型,必须是 0(不压缩),1(BI_RLE8压缩类型)或2(BI_RLE4压缩类型)之一
DWORD biSizeImage; // 位图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LONG biXPelsPerMeter; // 位图水平分辨率,每米像素数
LONG biYPelsPerMeter; // 位图垂直分辨率,每米像素数
DWORD biClrUsed;//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数
DWORD biClrImportant;// 位图显示过程中重要的颜色数
} BITMAPINFOHEADER;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BYTE b;
BYTE g;
BYTE r;
} POINT;
FILE *fi,*fo;//I/O file
char fin[80],fon[80];//I/O file name
BYTE buff,o=0;
BITMAPFILEHEADER bf;
BITMAPINFOHEADER bi;
POINT **p;
int i,j;
//////////////////
int t;
//////////////////
void bmpread()
{
if (((fi=fopen(fin,"rb"))==NULL)||((fo=fopen(fon,"wb"))==NULL))
{
  puts("\nfile open failed");
  return;
}
fread(&bf,sizeof(bf),1,fi); //读fileheader
fread(&bi,sizeof(bi),1,fi); //读infoheader
bf.bfSize=54+1024+bi.biWidth*bi.biHeight;
bf.bfOffBits=54+1024;

if(bi.biWidth%4==0)
  bi.biSizeImage=bi.biWidth*bi.biHeight*bi.biBitCount/8;
else
  bi.biSizeImage=(bi.biWidth-(bi.biWidth%4)+4)*bi.biHeight*bi.biBitCount/8;
bi.biBitCount=8;
p=(POINT **)malloc(sizeof(POINT *)*bi.biHeight);
for (i=0;i<bi.biHeight;i++)
*(p+i)=(POINT *)malloc(sizeof(POINT)*bi.biWidth);
//分配失败后果自负!
for (i=0;i<bi.biHeight;i++) //读RGB的值
  for (j=0;j<bi.biWidth;j++)
   fread(*(p+i)+j,sizeof(POINT),1,fi);
}
void bmpwrite()
{
fwrite(&bf,sizeof(bf),1,fo);
fwrite(&bi,sizeof(bi),1,fo);
for (i=0x00,buff=0x00;i<=0xFF;i++,buff++)
{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fwrite(&o,sizeof(o),1,fo);      //?????????????不懂
}
for (i=0;i<bi.biHeight;i++)
  for (j=0;j<bi.biWidth;j++)
  {
   buff=((*(p+i)+j)->r*R+(*(p+i)+j)->g*G+(*(p+i)+j)->b*B)/100;
   ///////////////////////////////////////
       buff=(buff>=t?ONE:ZERO);
   ////////////////////////////////////////
   fwrite(&buff,sizeof(buff),1,fo);
  }
fclose(fo);
}
void main ()
{
  printf("orginfile name:");
  scanf("%s",fin);
  printf("resultfile name:");
  scanf("%s",fon);
  printf("theshold [0,255]:");
  scanf("%d",&t);
bmpread();
    bmpwrite();

}

/////////////////////////////////////////////////////////////////////////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fwrite(&buff,sizeof(buff),1,fo);//?????????????不懂

为什么要连续对这个写入啊,删除一行就会出错

楼主:
前辈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qq群:102016911。FPGA.DSP,ARM等处理器的研发讨论,交流最新硬件发展行情,软硬件项目研发合作,辅导。承接各种电路设计,DSP FPGA ARM 软硬件辅导,价格合理,电路设计1000元起,辅导500元起,包会,我不在线时,项目交流或求助的打我电话,13649217057,非诚勿扰!

网友(2010-10-09):
往文件里面写执行后的数据

网友:
fwrite函数,查一下C函数库就知道了,写文件吧

网友(2011-03-20):
fwrite函数,查一下C函数库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