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_∩)O高手进。。。芯片ESD设计问题╮(╯▽╰)╭

楼主(2010-07-12):
在设计一块DC-DC芯片时,芯片的所有引出PIN脚都需要接ESD电路么?
还是说只要模拟部分的pin脚需要连ESD电路,而数字部分不需要?
另外,如果把外部开关的驱动管做在了芯片内部,那么芯片引出的驱动信号pin脚(应该属于功率级了吧)需要连ESD电路么?
还有,如果芯片的一个引出pin脚连接的是电容,那么这个引出pin脚需要连ESD电路么?因为我在实际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在这类pin脚连ESD电路的话,ESD电路会引入一定的寄生电容,这样的话,我实际的仿真结果和理论上的结果就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了,。那这个时候ESD该怎么接呢?或者说选择怎么样的ESD电路呢?

网友:
没明白  真的没明白

网友:
也不明白,说清楚

网友:
设计一块DC-DC芯片时,芯片的所有引出PIN脚都需要接ESD电路么 ---> Yes
另外,如果把外部开关的驱动管做在了芯片内部,那么芯片引出的驱动信号pin脚(应该属于功率级了吧)需要连ESD电路么? ----> Yes
还有,如果芯片的一个引出pin脚连接的是电容,那么这个引出pin脚需要连ESD电路么? ---> No

个人意见,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引出pin脚链接的是电容,就可以不接ESD电路!?那对于这个电容有些什么要求? 比如说 接的必须是 微法级的电容? 纳法或者PF级的电容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引出pin脚链接的是电容,就可以不接ESD电路!?那对于这个电容有些什么要求? 比如说 接的必须是 微法级的电容? 纳法或者PF级的电容就不行!?

----> 是,但是要求附近有clamp电路,用于电荷的泄放
     对于这个电容不是要求有多少FF/PF..而是要求有一定的耐压能力,另建议再串上个电阻,有一定的delay对电路还是比较好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接电容的pin,为什么就可以不要ESD电路呢?有点疑惑中。输出为什么需要用啊?

网友(2010-08-11):
当然是所有引脚都要加esd,不论模拟数字。

网友:
为什么要有ESD保护电路?因为引脚可能受到ESD的破坏,ESD是不会自动寻找模拟电路下手的,所以不管数字模拟,都要保护

网友:
输入输出都加ESD吧~这个应该是的

网友:
为什么要加ESD?为了增加成本?
DC-DC是电源芯片,通常芯片的ESD测试都是过的话,
在应用要求不高的地方就不需要在PCB上作ESD保护了
由电容的pin会为ESD提供一个低阻抗通路,所以ESD是打不死这个pin的

网友(2011-01-07):
大的power fet不需要,其他应该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