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prem4生成的tif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10-07-12):
请教个问题  tsuprem4的tif文件怎么看  说是用tv2d看    可是我怎么打不开tv2d  安装了tsuprem4和medici之后还需要安装tv2d吗?它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吗?谢谢    公司让学medici+t4  茫然中

楼主:
论坛里好像没有TV2D

网友(2011-01-04):
你好,你会看tsuprem生成的tif文件了吗?我刚装好tsuprem4但不会看tif文件

网友:
请教个问题  tsuprem4的tif文件怎么看  说是用tv2d看    可是我怎么打不开tv2d  安装了tsuprem4和medici之后 ...
引用 楼主:

用s4或md中的某些命令也可以输出剖面图的,不过结果没有TV2D来得漂亮。

网友:
请教个问题  tsuprem4的tif文件怎么看  说是用tv2d看    可是我怎么打不开tv2d  安装了tsuprem4和medici之后 ...
引用 楼主:

    The tool is called visual, including TV, TV2d, TV3d

    Also there is no Davinci here, which is for 3D simulation

    Anyone upload it I will give him/her 200 points

网友:
用TECPLOT可以打开。

网友(2011-06-19):
回复 楼主:

新版的Tsuprem 附有Tecplot可以用吧?
我正在考虑找出规律,用matlab来读取。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 Postmini  V11吗?
windows
English document postmini_users_guide11.pdf (311.52 KB , 下载次数: 41 )
Windows version postmini_30mar05_win32.rar (840.13 KB , 下载次数: 43 )
直接执行,免安装。不留问题.

网友(2012-03-23):
回复 网友A:
用TV2d打开,TV2d是独立的taurus模块,需要独立安装和license。
一般synopsis的taurus是成套的:taurus=tsuprem4+medic+TV

网友(2013-02-24):
谢谢分享   在这里找到答案了。。。。。

网友(2014-04-08):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麻烦问下您有tsuprem4软件的安装包吗?或者知道怎么安装吗?我在其他帖下了但是不会安装..TT 写论文要用到这个软件 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