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設計10-bit 40MS/s Pipeline ADC

楼主(2010-07-13):
小弟要設計一個10-bit 40MS/s Pipelin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要求如下:
10bit pipeline ADC should be designed for the sampling rate of 40MS/s. The pipeline can use a 3.5-bit front MDAC. The MDAC should be designed in a 0.35um 3.3V CMOS process. The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range is +2V to -2V.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fully-differential amplifier (bandwidth, gain, slew rate, noise etc.) are to be derived.

但小弟知識有限,現跪求各位大大 請教我一下要怎樣做 如要先計算什麼? 然後要設計什麼?

這些步驟(誠懇求教)!!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清华的李福乐老师正在教这个,你可以去听他的课。不过学费比较不便宜

2600大元

网友:
像上面大大所說, 是一言難盡. 我只可以給你一些概念步驟而己. 讓你有一些印象

1. 你己經知道 input range 有多大, 一般的 case 都是 ktc noise 是最嚴重的, 所以你從 ktc 的公式就可以知道你的電容大概用多大, (亦即是說選一個單位電容的 size 讓你的 ktc noise 少於你 ADC 的 一個 LSB )

2. 第一級的 MDAC 要用幾 bit per stage (1.5b, 2.5b 等), 這決定了你 closed loop 的 feedback factor

3. 決定了 bit per stage, 那你就知道後級需要多精準的 MDAC 輸出, 就決定了第一級 MDAC 裡 OPAMP 的 precision ( 就是 GAIN ). 它的 finite gain error 大概就是 (A / 1 + AB), A 是 GAIN , B 是 feedback factor.

4. 40M 的 ADC, 如果你的周期是一半一半的話, 代表你的 MDAC 要在 12.5ns 內要把輸出訊號穩定, 當然其中包括了 OPAMP 的 slewing time , 還有 non-linear settling (跟 OPAMP bandwidth 有關).

5. 所以你可以分配你的 slewing time 是多少, 就決定了你 OPAMP 的總電流用多少, 剩下的就是跟 bandwidth 有關, 公式我己經忘了, 可以查一下 paul gray 的學生 thomas cho 的 thesis.

网友(2016-08-02):
Differential ADC Driver Amplifier

网友(2018-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清华大学李福乐老师的ADC相关教学视频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e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9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