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的抗干扰性能强吗,性价比高吗

楼主(2010-07-13):
C8051的抗干扰性能强吗,性价比高吗,C8051的DA输出稳定吗

网友:
抗干扰性具体指的什么? 这个涉及到你使用的环境, PCB的布局,如果做的是个仪器设备还涉及到外壳机箱的设计,接地等等。总之抗干扰性是个整体考虑的东西。
如果硬说处理器芯片的抗干扰性的话,那就查一下它的电气特性,看看输入输出的高低电平规范,可以得出噪声容限。也就是一个低/高电平叠加了多大的噪声会变成高/低电平, 容限越大越好

网友:
功能,和性能在MCU里面算中等吧,性价比还要看你价格什么的。可以找几个功能、性能差不多的MCU,比较下他们的价格,再做取舍~

网友:
我用的是040,和cpld配合使用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
我准备使用410的,很多电气参数还没得出

网友(2011-02-17):
Noise Immunity:
    EFT ? It is a system issue.
     Based on the same PCB, It is a cost issue to IC designing.

No best one, while most adaptive one.

网友:
我觉得C8051还好,我用过,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价格中等,至于性价比,我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激动~

网友:
C8051有很多型号的,根据芯片功能的不同,价格差异也比较大……建议楼主合理选型。这个系列的我用过065,120,360,410,感觉在中低频的时候稳定性基本没什么问题,高频的时候可能在PCB布线上会有更多的讲究。

网友(2011-03-19):
C8051用的人还算是比较多,其实不如用ATMEL89C51

网友(2015-11-23):
C8051的抗干扰性能强

网友(2016-11-05):
C8051F一般情况下还好用。如果用于电力电子系统,不知会怎样。

网友:
性价比高性价比高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