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大家好,我是一菜鸟,在做一个小项目的时候,实现通过后,看了一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里面setup to clk出现为负值,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设计的时序不满足要求么?还是其他问题,谢谢各位解答
顺便问一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应该怎么样读取里面的信息,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你的工程设置时序约束。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你的工程的Fmax没有达到要求。也就是FPGA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建立时间没有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做的东西频率不大,20M晶振,没有设置约束,我想也是建立时间不满足吧,是不是一般如果时间为负就表明静态时序不满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裕量为负表明不满足

就是实际的Fmax小于约束(或者是默认)的Fmax时

网友:
默认的Fmax会是多少呢?

网友:
你应该看slack是正还是负,setup to clock是什么意思? 有些standard cell的setup本身就是负的。

网友:
slack为负就是建立时间不满足了,当然slack的裕量越大越有利,如果跑得频率较低,一般不需要时序约束。

网友:
20M还用约束吗?不要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应该不用的,只是想建立一下约束的概念

网友:
8# asyou 要将时序约束进行到底,对以后设计有好处的

楼主(2010-08-19):
回复 网友D:
想请教你一下,静态时序对后面的电路最的好处是什么,除了时序的满足设计以外

网友:
Thanks for your explain.

网友(2010-11-02):
建立时间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