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51生成的.hex文件在AVR Studio 4中是不是不能用啊????

楼主(2010-07-13):
Keil51生成的.hex文件在AVR Studio 4中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
额~ 目标器件肯定不一样。通常C51和AVR的指令集架构(ISA)是不一样的,你用Keil编出来的机器码到AVR上当然不能用。

网友:
不过要是Keil可以支持AVR系列单片机的编译,出来的hex烧到AVR系列单片机里就能用。不过现在貌似还没有支持。 还是用AVR Studio吧,不过比较难用。 可以试一下 IAR for AVR 这个开发环境稍好一点~
不过感觉还是Keil最好用

网友(2011-08-18):
不懂,学习了,将来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