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mplify如何综合RAM核?

楼主(2010-07-13):
synmplify如何综合RAM核?是用黑盒子吗?如何用?谢谢!

网友:
一般都综合成黑盒子,在代码中习惯加入语句,告诉synplify对其作黑盒处理,
如果是altera的器件,CORE生成的有带BB和不带BB的那种,带BB的就作黑盒处理,不带的不太清楚,也许会做简单的综合,

楼主:
谢谢,用Altera生成了两个.V文件,一个ram.v,一个ram_bb.v,综合时加那个啊,如过加ram_bb.v,那不还要改名字吗,多了个_bb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把ram_bb.v加入到工程中即可,synpify会自己识别_bb.v的文件。

另外,请参考quartus handbook中的说明:
<output file>_bb.v——Black box Verilog HDL Module Declaration—Hollow-body module declaration that can be used in Verilog HDL designs to specify port directions when creating black boxes in third-party synthesis tools.

网友:
用ram.v,因为ram.v里包含了对altera内部sync ram模块的例示和相关参数配置。synplify中,选择了相应的altera器件之后,综合过程中会自动的对应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各位说的都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