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c不起振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7-13):
lc型 voc,用交叉正反馈做负阻,结构 是很经典的。仿真两输出端的电位完全相同,流过电感的电流也是0,LC回路完全没有起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PS:射频电感的bulk端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是不是仿真步长设的不够小。

网友:
加激励,电源上电或者不上电,或许就可以了。

楼主:
3# lucia_wan 可以具体一点吗?

楼主:
应该如何设置呢? 2# ddchart

网友:
一般振荡器都需要设置最大步长,你可以设置到ns级别。

楼主:
太感谢你了,就是这个原因, 6# ddchart

网友:
呵呵,不用客气。

网友:
好像得设置一下

网友(2011-02-22):
有没有设电容电感initial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