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2.11a的接收机

楼主(2010-07-13):
我想做一个802.11a的接收机,不知道各部分的参数怎么分配,求助?我使用smic0.18CMOS的工艺.请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太难了,至少我感觉一个人肯定做不了。前端任何一个部件都够你忙一阵子的。不过可以先看看Thomas H Lee的射频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二版最后一章,里面有几个收发机的设计实例。
PS:你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