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还有数字设计使用全定制设计方法吗?

楼主(2010-07-13):
就是直接输入SCHEMATIC,而不是写RTL再综合的方法?

网友:
我没用过
传说intel CPU的一些关键的数据通路会采用全定制
至于是否为实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反向工程呗

楼主:
有些FAB不提供library,遇到需要逻辑功能的时候只能手搭。

网友:
在很高速的设计中会采用全定制---对高速的数据通路
还有就是有些AD、DA中,目前我知道也就这么多了

网友:
数字IP,包括memory: Cache, TLB, Register等,还有需要high speed, Low power的一些memory,以及datapath设计。 全定制的设计在一些大公司才会有,因为有些地方需要单独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