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825输出始终为0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请教各位大大:
      我按照AD7825的PDF资料搭建了硬件电路,测得供电电压为4.96V,VREF端电压为2.511V(VREF引脚和VMID引脚都未接,其他同PDF资料中典型电路).
      在程序中我将CS始终置为低;A1,A0也始终置低(因为只用一个通道);在上电稳定后将PD置高,隔500ns后将CONVST置高,经过25us上电稳定后再将其置低,375ns后再置高(用的工作模式一),最后隔250ns后将RD置低以将AD输出缓冲器中的数据送到总线.
      但奇怪的是,同一通道反复读数均为零(我用的单片机是ATMEGA128L,工作时钟为8HZ),我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高手指教,在下先谢过了.
      附件有AD7825资料.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需要将CS脚拉高来锁存命令。我用过AD7715,就需要用老高CS脚来锁存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