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

楼主(2010-07-14):
我现在有软件Qii8.0 、下载线USB Blaster 、altera芯片7064slc84 我怎么把程序写进芯片?

补充:主要就是不明白,下载的时候USB Blaster十位接口连接芯片上的哪几个针脚

楼主:
还缺什么吗?

网友:
有开发板或PCB板不?

网友:
楼上赤裸裸的广告贴啊

网友:
板子上没有jtag口?

网友:
看看芯片手册和下载线的手册吧

楼主:
我查手册连接好线了,请问Quartusii可以从芯片读程序吗?

楼主:
板子上没有jtag口?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没有JJAG接口,不过我按照手册,直接连接到了芯片的对应管脚,请问直接连接有没问题,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没人回答,继续顶

网友:
理论上是不成的,FPGA下载有电压要求,并遵从jtag口传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