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estbehch几个组件的概念,一直没弄明白,高手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0-07-14):
1.testbench的几个组件:agent,driver,其中的agent用来干嘛的?driver是不是就是bfm呢?
2.经常看到testbench的例子:generator出来的信号直接就送到了bfm,那书上单独列出agent是为何?

网友:
agent应该是针对一个特定协议的封装,主要是为了可重用的思想吧,我是这么觉得的。比如你要对多组同类型的接口进行驱动,那么generator/driver这些就可以放到agent里面,只要重复例化agent即可。

网友:
agent 一般会包括driver,coverage,monitor,sequence lib,是整个ip 验证环境的封装!

楼主:
哦,这样啊。那:driver是不是就等同于BFM呢?只是称呼不同

网友:
差不多。实现的功能类似。

网友:
agent应该是子环境封装,ovm里的ovm_agem, vmm里的vmm_group

网友(2010-11-05):
学习了 !感谢楼上的强人!

网友:
agent?  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受教了~~

网友(2011-01-20):
其实高级验证语言就是封装来封装去,都是为了可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 本UVM 或OVM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网友:
差不多。实现的功能类似

网友:
受教了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