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nalog artist 中编辑Verilog-A代码出错

楼主(2010-07-14):
各位大虾啊,额在Cadence Analog artist中编写完Verilog-A代码后怎么保存呢?编写窗口没有任何提示啊,很困惑,如图1。当我尝试用‘ctrl+s’来保存时,编写窗口就死了,关都关不了,只能退出icfb,再进入打开编译的文件时,会报如图2错误,不理解。请高手帮忙解释下,谢了!

楼主:
没人了解么?自己顶一下,呼唤大牛啊!

网友(2010-12-03):
换编辑器
ciw中
输入 editor="****"
我用的是gedit redhat 中

网友(2011-05-03):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费解中

网友:
verilog-A 代码写好后,直接关掉,就是点一下右上角的叉。
然后系统会自动保存,并编译,如果代码有bug,会弹出对话框提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弱弱的问下我引用库里已有的用verilog-a编出的电阻,然后加信号进行直流仿真,为什么提示出错呢?用verilog-a编出的模型可以直接加在电路里还是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
自动弹出的窗口一般是vi编辑器,学一些简单的vi指令就可以了。
比如,
:w
是保存
:wq
是保持并退出

网友:
默认的编辑器是 xterm 调用 vi ;vi 中保存关闭为 :wq
可以更改环境变量EDITOR来更换编辑器,例如在 .cshrc 中添加环境变量
setenv EDITOR 'gedit'
另外也可以在 .cdsinit 中设置,具体参考 .cdsinit的模板。

网友:
直接用geidt来编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时候verilog-A的理想模型用起来会和analogLib 中的模型不太一样。   连一个电容试试看,或者可以。
   既然是电阻这样的模型,为什么不用analogLib中的电阻呢,这个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有人懂吗?我也不会啊 。。。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编辑完后,推出的时候保存步骤:先用ESC退出你现在的编辑状态,在左下角如果有个insert显示的话。然后按住shift和:打出“:”再输入wq就保存完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