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组差分信号作为调试的输入

楼主(2010-07-14):
1)是否可以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来产生差分信号作为输入?如何实现?
2)现有一块fpga板,如何编写程序来实现1Mhz的差分信号的输出?

网友(2010-08-14):
1# fpgabo FPGA有差分始终输入端的(包括两个端口,一个接正,一个接反)

网友:
差分输出的话是需要FPGA中的原语的,很简单,我记不得了。你可以查一查常用原语的应用,应该包括这个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