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so无法显示MOS管的长和宽

楼主(2010-07-14):
小弟新装了个cadence的虚拟机,可是virtuso打开电路后无法显示出device的长和宽来,请问是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需要在CDF中设置。。。

网友(2011-07-05):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用什么PDK,看看是不是PDK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你的设置是能够显示长宽的?

网友:
Edit-》Component Display里面可以设置,你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

网友:
据我所知,难道virtuoso,不是指的layout(版图)吗?
那么版图的宽长比,应该是用k直接量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