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中出现的警告

楼主(2010-07-15):
我在综合中经常遇到以下的提示: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
RE: 综合中出现的警告

内容就是截图中的警告

楼主:
是不是自己写代码的风格太烂的缘故?

网友:
不要打击人家嘛,
这是较基本的告警,如果你目前只做仿真,可以暂时不管,
有些信号用了但没赋值,有了赋值了但没有使用,都会被 综合器干掉。

网友:
我斯菜鸟入门,露个抓先

网友:
这个一般不影响功能,可以不关心~

网友:
定义了信号,但是没有用到
有些用了,但是没有赋过值

网友:
有的信号定义了没有用到造成的告警,这种告警无关紧要,综合器会将其进行处理的。

网友:
可以暂时忽略这种出错警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检查一下每个信号
有的赋值而没有使用
有的使用而没有赋值
信号太多的话,可能会忘记赋值或者使用

网友:
2# houjibin 等你代码写熟练了就不会再出这种结果饿

网友:
这种警告直接忽略了。

网友:
不一定和你风格有关系,有可能是模块复用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