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请教!

楼主(2010-07-15):
我在做Astro的时候,做到floorplan中的Preroute Standard Cells的时候,软件就会自动关掉,不知道哪位高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还望指教一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没用过。敢情是哪个设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
恭喜楼主你中奖了。。。。
仔细看看之前的步骤吧,也许哪一步出错,也许是工具bug,,,那你惨了
这种问题没有固定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