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达人们指点DC综合面积报告问题

楼主(2010-07-15):
1.DC综合做面积评估时,哪个面积比较准确啊(total cell area OR total area )
2.不同的线负载模型对total area的影响会很大吗

网友:
1。 total area 包括wire routing的面积,还有cell 的面积。 应该是total area更能说明这个design的面积
2。 会,线载模型都是对实际routing的一个预估,很可能和实际的相差很大。

楼主:
我现在用smic18的库,线载模型选取wl10和wl30综合出的面积相差2.5倍多,该以哪个为准啊

网友:
WireloadModel对应不同的芯片面积,你应该根据芯片面积来选择WLM。

网友:
楼上说的你可以借鉴,芯片面积不同routing分布也不一样。 如果你有上一代产品的gds你可以建立一个上一代产品的wire load model,因为设计差不多的话,采用上一代的实际的routing分布会比较准一些。

网友:
1. 其实都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实际布线的时候会用到与cell不同的金属层,会和cell发生重叠,所以cell的面积和net的面积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
2. 必然很大。工艺库里提供的线负载模型是对许多成品芯片的实际情况做的总结而来的基于统计数据的一个结果,具体的参考对应指标应该是设计的门数。所以逻辑综合后做的面积报告的实际意义很有限。

网友(2010-10-21):
学习了,永无止境啊!

网友(2011-03-31):
大家都把综合出来的面积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
我觉得cell面积报告比较有用,实际的面积还跟布线的利用率有关吧

网友(2012-11-16):
面积单位是?

网友(2014-05-12):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请问如何查看电路的门数呢?电路的门数指的是什么?

网友(2016-03-21):
学习了 确定wl后的数字是面积就OK了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7-11-14):
请教,面积报告有macro 和 black box 面积不为零,但是综合结果不存在BLACK box 。是不是IP单元也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