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论文时怎么处理图呢?

楼主(2010-07-15):
准备发一篇论文,但电路图总是很头大,不知道怎么能得到很清晰的电路图,特别是仿真图,我用的是spectre,如果直接截出来,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完全看不清楚。请教前辈们,用什么工具做图可以清晰一点,特别是仿真图。谢谢

网友:
在画图里面反色一下就好多了

网友:
plot成ps 文件 然后找个分辨率高的机器截下来

网友:
电路图我是截图然后反相、去色,变成白底,再调亮度对比度,可以使线条颜色变黑。可以用GIMP或者PHOTOSHOP做成动作,以后用的时候操作一步就行了。
仿真图好像可以直接导成图片格式。

网友:
spectre的图直接保存,那图不是挺好么,白底黑字。截的图效果很差,需要一点技巧

网友:
要发好论文排版一定要好
电路图用visio或者其他工具画
仿真或者测试结果最好将数据导出后用matlab origin等工具重新绘图,保存成emf格式,再插入文章中,这样才清晰,直接截图太不清晰了,而且字体都不一致

网友:
强烈建议用latex+xfig+gnuplot组合,所向无敌,我毕业设计就是这么写的,矢量图形放大多少倍都不会模糊。latex用于论文文字表格和排版,xfig画电路图。仿真结果导出数据,用gnuplot生成xfig图形,xfig美化后导出latex可识别文件,latex最后生成整个论文。顺便latex还生成用于演示的文档。

楼主:
都是linux下的工具?下载后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软件。。。 8# sijut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