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quartus ii9.1 全程编译一次得多长时间?

楼主(2010-07-15):
写了一个300多行的程序,quartus ii9.1进行Start compilation,但是到2%就不动了,也没报错,warning倒是有十几个,quartus显示编译中。这到底怎么回事,是该继续等还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warning是什么内容吧
300行,代码没问题的话,5分钟不要,当然视机子而定

楼主:
修改了程序,编译时已经没有任何warning和error了,但仍然停在2%,看了看任务管理器,quartus_map.exe进程CPU占用率近100%,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程序都可以成功编译(无语法错误)?

网友:
。。。看你的电路什么样。我晕。和代码行数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2013-05-07):
问题同上,求解决在配置RAM时,由于M4K块不够,所以采用逻辑资源,可编译到2%时就没有进度了,还没有错误,有警告,我等了很长时间还是2%

网友:
用register实现比如具备fifo、ram这类行为的电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