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对于命令: compile  -boundary  -scan  -map_effort  high

  那些选项boundary/ scan/ map_effort_high  分别有什么意义,求解答!

网友:
用男人(man)一下

楼主:
boundary 是边界优化,可以减少面积和延迟,scan是为了方便可测试性设计,map high 迫使DC尽最大的努力,使用更多算法去达到设计目标。

网友:
边界优化具体指什么?通过什么方面来优化面积和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边界优化指在做编辑时,DC传递常数、没有连接的引脚和补码信息

网友:
-boundary_optimization
Allows compile to optimize across all hierarchical boundaries in the design.
This can change the function of the design such that it can only operate in
its current environment.
If input or output ports are complemented as a result of this option, port
names are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port_complement_naming_style variable.

"-scan"
Causes compile to optimize the desig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scan
insertion on mission mode constraints. When this option is asserted, compile
scan replaces all the sequential elements during optimization. Some scan
replaced sequential cells might be converted to nonscan cells later in the
test synthesis process due to test-design rule violations or due to explicit
user specification. By accounting for the impact of internal scan insertion
from the start of the design process, Test Ready Compile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future reoptimization.

"-map_effort low | medium | high"
Specifies the relative amount of CPU time spent during the mapping phase of
compile. The default is medium.

网友:
边界优化指在做编辑时,DC传递常数、没有连接的引脚和补码信息

网友(2011-04-25):
谢谢楼主!刚好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