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模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各位大大好
因为才刚开始学HSPICE有些地方还不是很熟析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帮帮忙
以下是我试着写的code
我想要一次跑2种结果出来
所以用了.alter
可是问题就是它好像都只执行vin in gnd dc 1.2v这一行
最原本的vin in gnd dc 0v好像都不会执行到
想问一下
要怎么修改才能一次跑2种结果
而不会只跑.alter那一行呢

.global vdd

vdd vdd gnd dc 1.8v

.SUBCKT inv in out
Mp1 out in vdd vdd P_18 W=1.43u L=0.18u
Mn1 out in gnd gnd N_18 W=0.47u L=0.18u
.ENDS

Xinv in out inv
vin in gnd dc 0v

.alter
vin in gnd dc1.2v

.tran 0.1ns 10ns

网友:
.ALTER – treated as .END, but allows another simulation to be performed with the
changes that follow the .ALTER statement

.tran 语句放在 .alter 之前试试

楼主:
.ALTER – treated as .END, but allows another simulation to be performed with the
changes that follow the .ALTER statement

.tran 语句放在 .alter 之前试试
引用 网友A:

终于成功了
aceafee大大真是万分的感谢你
这样我就能继续下一步的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