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ocean脚本仿真有两个电源的多个corner,请高手帮我检查一下··急

楼主(2010-07-15):
我是一个初学者,望各位大侠多赐教啊··············万分感激
我是在ADE里面先设置好条件后,再导出的ocean脚本,然后做了点修改
最后跑出来的错误是: error eval:not a function-'("/home/project`````"  "tt")
反正是读不出模型文件。
ocean的脚本大致如下:

ocnWavefornTool('wavescan)
simulator('spectre)
design("/home/project/```/netlist")
resultDir("/home/project/`````/schematic")
tsm=list(
      (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_res")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_3v")
      )
     (
        '("/home/project/```````/flash018.scs" "ss")
        '("/home/project/```````/flash018.scs" "ss_res")
        '("/home/project/```````/flash018.scs" "ss_3v")
      )
     (
        '("/home/project/```````/flash018.scs" "ff")
        '("/home/project/```````/flash018.scs" "ff_res")
        '("/home/project/```````/flash018.scs" "ff_3v")
      )
)

i=0
tmp=list(125 27 -40)

foreach(tsmc  tsm
foreach(temp tem
i=i+1
model_tsmc=list(tsmc " ")
modelFile(
     model_tsmc
    )
analysis('tran? stop "500n")
run()
selectResult('tran)
plot(`````````````````)
)
)

网友:
我看出来,你是想把每个不同的corner做成一个list
(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_res")
        '("/home/project/```````/flash018.scs" "tt_3v")
      )
但是这样modelFile看到的是一个list,其中只有一个元素,就是上面的值。
我的建议在下面的帖子中。

网友:
tsm=list("tt","ss","ff")

foreach(tsmc tsm
...
modelFile(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tsmc))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_res",tsmc))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_3v",tsmc))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厉害啊! 终于有结果了啊!
非常感谢啊!

结果发现 图形很多很乱啊 每个参数它都跑了遍啊

如果我想把tt只跑27度,ss只跑125度,ff只跑-40度  这也怎样写循环啊?
好人做到底啊! O(∩_∩)O~
我也去查一些资料,如果知道的话,请告诉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TempList=list(
list("tt",27)
list("ss",125)
list("ff",-40)
)

foreach(CorTemp CorTempList
tsmc=nth(0,CorTemp)
Temp=nth(1,CorTemp)

;Set Corner
modelFile(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tsmc))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_res",tsmc))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_3v",tsmc))
        )
;Set Temp
temp(Temp);

)

网友:
核心思想就是为每一种仿真条件建立一个list。

上面使用了两个函数有点记不清楚了
nth()是从一个List中取数值,你自己确认一下参数的位置
temp()仿真温度的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造福大家阿~~~~~~~~

网友(2011-12-02):
获益匪浅啊

网友:
学习,碰到类似问题可以借鉴~~~~~

网友(2012-04-01):
受益匪浅

网友(2012-08-21):
非常不错。仔细看了帖后,对照自己写的ocean脚本,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网友(2013-03-25):
学海无涯

网友(2013-06-06):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nice
我是把整个的lib按照corner重新整理了一遍,直接一句 “blablabla.lib” “ss“ 就可以跑ss了,再用ADE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就是整合一堆libmdl费些时间

网友(2015-08-03):
    怎么整合的啊?

网友(2015-09-11):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怎么用这个文件在ADE直接run corner?比较久之前折腾过,现在忘记了,兄弟有什么高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