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解释一下欠采样理论!

楼主(2010-07-15):
采样定理中的低通采样比较好理解,对于欠采样(带通采样)自己感觉理解不了,对于一个400MHz的中频新号,使用100MSPS的ADC进行采样,每4个周期才有一个点被采样记录下来,怎么可能恢复原理的信号信息呢,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最好用简单的话给描述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
但是你把这些点全部算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周期内的完整信号了。只要你采样点数足够多,因为有混频信号的。

网友:
当你内插采样时,最后的结果也是与冲激做卷积,频率域内的包络是没有变的。这时你可以类比成低通信号采样的结果,只不过你的接收端所要滤取的带宽不是一个低通,而是带通(也就是采样前本身的信号中心频率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有点理解啦

网友:
多看点书就更能理解了。恩

网友(2010-11-26):
从频域的角度理解最方便。采样完之后,只要频谱没有混叠就好了

网友(2014-03-14):
只要你的信号带宽小于采样频率,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