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个语法问题

楼主(2010-07-15):
初始学习,请各位大大指点
1.
seed1=1;
seed2=2
x=$random(seed1);
y=$random(seed2);

$random(seed1)和$random(seed2)有什么区别?
$random(seed1)和$random(1)有无区别?

2.
下面这两个关键词做什么?
$dumpfile
$dumpvars

网友:
1、你可以查一下$random参数的含义
2、用于保存仿真时的数据

关于这两个问题,你应该翻翻书或是google、百度一下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random(seed1)和$random(seed2)的结果一定是两个不同的数
$random(seed1)和$random(1)既然值相等,那么结果就是两个相同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