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对于大功率的白光LED灯,它灯的温度和它周围环境的温度大概有多大差别!?
大功率LED灯的灯芯里面应该是已经集成了散热器的吧?
那通过检查LED周围环境的温度来调节LED灯的亮度,这方案可行么?

网友:
这个很难办到,一旦加入检测机制,就可能导致灯管中的真空效应减弱,一致毁坏它。

网友(2010-11-21):
目前大功率LED内部封装没有散热器,应该是没有,但是有报道的集成热电器件的大功率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