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请问大家遇到过MODELSIM和CHIPSCOPE仿真和观察波形都正确,但是下载到片子中FPGA无反应的现象吗?

网友:
你CHIPSCOPE不是从板子上抓的波形?

楼主:
CHIPSCOPE是从板上抓的波形啊,使用JTAG仿真器在线调试没问题,通过以后把MCS下载到FLASH中运行,然后无反映

网友:
如果你转换没问题(比如说选择PROM),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加载不起来

楼主:
貌似是复位的问题,我再调试下看看

网友:
1# 潇湘月色

网友(2011-08-01):
回复 楼主:

    倒没有遇到过。你可能是软件没有正确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