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楼主(2010-07-16):
手头有几个文件,XXXX.TOP, XXXX.PCB, XXXX.DRL, XXXX.BRD, XXXX.BOT XXXX.sch 只有文件,没有设计者。我想请问,这几个文件是哪个软件做出来的?是PCB的文件吗?因为没有软件,所以也打不开看不了。我想把这个现成的设计做下修改,将原来焊接芯片的地方用插槽替换。

网友:
.pcb是Protel的文件吧,.brd是Allegro的电路板文件,.sch是Protel的文件

网友:
其他的那几个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