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要用正负电源供电一定要用双阱吗

楼主(2010-07-16):
RT,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请问大家要用正负电源供电一定要用双阱吗

网友:
不用,寸底接最低电位就行。

网友A(2014-08-08):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普通的CMOS工艺能用正负电源供电吗,因为很少接触双电源,求指教!

是否负电源只是一个电势,和普通电源设计有区别吗,求指教!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
最近做的产品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正负电源
只需要保证衬底是最电位即可,再者就是要考虑一下对器件对衬底(最低电位)的耐压

网友:
正负电源只是相对的。
可以把负电源理解为地,只要系统中没有真正的地。。。衬底不接触大地。